[工具下载] 请教,新唐的仿真器有没有隔离的

楼主(2018-01-28):
我有一个项目在功率控制这方面,同时设计时又有仿真的需求。请教各位大神,仿真器这边有没有隔离的方案?

网友A:
何不买个隔离的USB H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买个隔离的USB HUB

请教您有这样用的经验吗,仿真器应该配备哪一种?谢谢支持!

网友B:
电池供电的项目?

网友C:
没有吧,不过好像可以掰开。

网友D:
新塘没有带隔离的仿真器,自己买一个USB HUB吧。

网友E:
没有,好像每家的单片机开发板或者烧录器都没这个功能。不过我看TI的有部分开发板带这个功率监控的功能。

网友F:
只有个别低功耗的开发板好像才带这个。

网友F:
比如STM32L系列的开发板带这个,不过很贵了。你用便宜的,开发板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G:
这个可以自己加一个环节不,就是用仿真器给系统板供电,对这个电路进行采集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何不买个隔离的USB HUB

从HUB上隔离,不还是一样烧仿真器

网友H:
估计只能自己转换吧,
厂家还没见过有这样的方案呢。

网友I:
1T 8051 FLASH单片机SM51F003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从HUB上隔离,不还是一样烧仿真器

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估计只能自己转换吧,
厂家还没见过有这样的方案呢。

我觉得隔离没有必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隔离没有必要。

一种保护措施而已,
现在的控制系统很少涉及高压的,
隔离确实没多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