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灯光可实现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的方案

楼主(2018-01-29):
一个项目上需要控制22v输入的补光灯 功率在30-40w左右
自动状态下通过控制PWM 信号和可控硅 实现无极速条件
在手动的状态下,完全不用控制器,使用电子调速器(类似的控制都行)
防止在控制器出现问题是,通过简单的旋钮在控制柜上实现,
有什么办法使他们在一起,既能实现自动控制,又能实现手动控制

网友A:
这个和STM32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STM32没啥关系吧

控制器我使用的是stm32的

网友B:
增加一个手动自动模式切换开管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