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8-01-29):
用于智能水表上,需要低功耗,具有2个串口,3.6V供电,价格在5元左右。看了下MSP430价格比较贵,有无其他MCU,大家推荐下,谢谢!!!

网友A:
现代MC96F6432 ,有需要可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代MC96F6432 ,有需要可联系

stm8L151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L151可以参考一下

STM8L151有2个串口吗?好像价格也不便宜?我查了下STM8L052R8 可以,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8L151有2个串口吗?好像价格也不便宜?我查了下STM8L052R8 可以,不知道价格如何?
...

应该在5元左右

网友C:
华大HC32L11X系列,超额满足需求,价格更加具有优势,如何联系题主?

网友D:
华大HC32L15X系列,LCD,uart,spi,64K flash

你可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大HC32L15X系列,LCD,uart,spi,64K flash

你可以了解下

HC16L 系列低功耗MCU 选型资料 有无

有的

网友E:
PIC16LF15356系列 目前在用的~

网友F:
MSP430也有很多低于5元的型号啊,一两元的都有

xch
一两元的 MSP430 请推荐我. 做逻辑补丁用.谢谢!

网友G:
STM32L系列和STM8L系列有便宜的吧。。。2路串口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吧

网友H:
低功耗的标准是多少,你不说别人也不好推荐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MSP430也有很多低于5元的型号啊,一两元的都有

有这么便宜吗?什么型号?低功耗在5UA 左右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功耗的标准是多少,你不说别人也不好推荐 吧

进入低功耗状态电流在5UA左右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16LF15356系列 目前在用的~

有无相关资料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