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18-01-29):
我使用keil5进行编程,arm是stm32F103,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keil下载完成之后显示:uvision 已经停止工作  请问这是原因呢?

网友A:
可能是软件问题吧,重新安装软件看看;
或者插拔下USB线看看,软件是否反映,有反映的话,可能硬件不稳定吧;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重装试试

网友C:
如果不是设置问题就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C:
插拔下USB线,线不要排除Jlink的问题

网友D:
jlink驱动安装了?

网友E:
是每次下载都这样吗

网友F:
重新插拔一下开发板。

网友G:
keil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谢

网友H:
我的一个Jlink被我刷过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动不动keil就停止了。我怀疑是我刷的固件有问题,我没刷固件的Jlink能正常使用。

网友I:
系统兼容性问题。该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