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软件中找不到stc12c2052ad这个芯片,怎么办?

楼主(2018-01-29):
在proteus软件中找不到stc12c2052ad这个芯片,要如何才能把stc12c2052ad这个芯片装载到proteus软件中? 
百度了下,没有找到方案,还请指教。

网友A:
proteus用芯片需要库吧,你找到这个芯片的库,然后上网百度如何加载到proteus

网友B:
入门学习而已,用AT8051就好了,学了差不多就把proteus卸了,因为实际的项目已将不会用到它了,或者说是没有意义再用到它了。今后要么是串口打印,要么是硬件仿真。

网友C:
直接用实物验证吧,又不贵

网友D:
有时软件模拟可以,到实际产品上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