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0负电层问题

楼主(2018-01-29):
我用AD10设计了一个四层板,第一层 signai 层  第二层 GND(负电层),第三层VCC,第四层Signal层. 我设计完线路对各层进行覆铜地,负电层GND。是自动接地不用覆铜还是需要覆铜。谢谢大神

网友A:
不需要敷铜,双击那一层,会出个属性框,把网络改成GND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