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关于485信号转USB的问题

楼主(2018-01-29):
我要实现一个长距离传输,准备把单片机TTL通过max485转成485信号,然后长线传输,再把485转成USB,用电脑接收。FT232可以把USB转成485,反过来可以吗?如果不可以,那怎么把485转成Usb信号呢。或者有没有一种芯片可以让USB信号跟485信号相互转化,或者485信号跟TTL相互转化。求助啊····谢谢了···

网友A:
FT232是usb转uart,是双向的,但不是直接转485

网友B:
ft232 +max485 +自动控制方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232 +max485 +自动控制方向电路

max485可以反过来转吗??

网友C:
这个需要芯片完成。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usb转换ttl

网友E:
使用485转换232串口

网友D:
PL2003也能实现usb转换ttl

网友E:
可能需要两级转换才能使用。

网友F:
485信号跟TTL不能转换成功的。

网友G: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有485的功能,然后转换串口输出。

网友C:
楼主必须使用usb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