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第一次焊板子做的一个动态数码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29):
没锁存可以用io控制着反复扫描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锁存可以用io控制着反复扫描来显示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左至右显示0-7。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锁存可以用io控制着反复扫描来显示

第一次焊板子  。。 它不动态显示 是我的线接错了还是。。。 一直检查不出来

网友B:
从代码上看,DigDisplay函数中的i变量有问题。额,看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代码上看,DigDisplay函数中的i变量有问题。额,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楼主很棒 没有锁存器是否可以动态扫描数码管,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D:
把延时调大一点吧。

网友E:
位选错了,不能同时打开两个数码管。延时再长点。

网友F:
动态刷新嘛,很简单的。

网友G:
用的是P0口,加个上拉吧

网友H:
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动态刷新嘛,很简单的。

新人毕竟第一次嘛,可以理解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人毕竟第一次嘛,可以理解的哈

加油!小伙子

网友I:
老铁,不是我

网友J:
电路图要先贴出来

网友K:
新人板子焊成这样很不错了,继续努力!

网友L:
软件上用动态刷新就可以了。

网友M:
不能把数码管单独焊在板子前面吗,这样好看吧,我也没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