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8-01-29):
各位好友,OB2263的FB脚通过光耦检测输出反馈的电压,图中FB没有接电阻,是怎么检测电压变化的?

网友A:
查查该芯片手册。
猜测是电阻做到芯片内部了。

网友B:
光耦就相当于一个可变的电阻,根据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变化而改变三极管的导通程度

网友C:
务必看一下器件手册,除非该引脚准许浮空(那说明内部有上拉偏置),否则应该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该芯片手册。
猜测是电阻做到芯片内部了。

FB内部接电阻了,FB内部二极管的接法配合光耦,看不明白电流是流入还是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务必看一下器件手册,除非该引脚准许浮空(那说明内部有上拉偏置),否则应该加上拉电阻。 ...

FB内部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FB内部接电阻了,FB内部二极管的接法配合光耦,看不明白电流是流入还是流出 ...

FB内部接电阻了,FB内部二极管的接法配合光耦,看不明白电流是流入还是流出

图中二极管的接法并非配合光耦使用。
从外部光耦方向看,电流必定是从FB引脚流出。至于从哪部分流出,图中仅给出几个方框,无法看出来。

网友D:
内部上拉. 等效电阻4kohm.短路电流1.2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上拉. 等效电阻4kohm.短路电流1.2mA

怎么看出等效电阻4k欧的,和短路电流的

xch
FB pin short circuit current Short FB pin to GND and measure current 1.2 mA
xch
OB2263数据: VFB Open Loop Voltage 4.8 V
xch
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内部接电阻了,FB内部二极管的接法配合光耦,看不明白电流是流入还是流出

图中二极管的接法并非配合光 ...

十分感谢!

网友C:
那你的电路就是错的,图中FB内部是下拉电阻,并且有输入二极管,仅接高电平才能改变内部偏置状态。

网友C:
看到楼上有网友阅读过器件手册,关于FB引脚有专门说明,框图不全,未必能反映真实,除非无专门文字说明。一旦有文字说明,那么以文字说明为准,楼主应仔细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上有网友阅读过器件手册,关于FB引脚有专门说明,框图不全,未必能反映真实,除非无专门文字说明。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