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一下有没有能够产生20路PWM的单片机或ic

楼主(2018-01-29):
请问一下有没有能够产生20路PWM的单片机或ic,价格最好便宜点(单片机最好是ST的 ,)
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20PWM区控制20组LED灯带,
之前原本打算用I/O模拟的,但是最后发现 模拟的话占空比的分辨率太小了只能分到《=256份,但是这样的话LED在做呼吸灯的时候如果把速度调慢,发现LED肉眼很容易看出是一段一段的变化的,我用硬件PWM分成1024份就没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小弟在此想请问一下有能直接硬件输出20路的PWM单片机或可以用单片机控制IC产生的芯片吗
要求没什么 就是控制LED的呼吸灯,就是能改变呼吸灯的速度 这点功能

xch
高性价比的 M051系列 高达16位24路PWM与6组UART的M0518系列
xch
TLC5947 24-Channel, 12-Bit PWM LED Driver With Internal Oscillator
xch
成本要控制多少? 3个几元钱的 ARM CPU并联也可以产生20路PWM

网友A:
动态驱动,调整各个的导通时间调整亮度

网友B:
不会闪烁,我有类似的处理IC。

网友C:
PCA9685 16路PWM输出,iic协议

网友D:
我这边有的,SOP28支持24路,还有40路PWM的也有。需要资料可以Q我:75231858

网友E:
就像楼上说的,CPLD或者FPGA可以实现,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
模拟咯。只要你时隙要求不是太高,一个Timer加之你自己编程的程序,就可以控制多路PWM。你这是要控制机器人舵机吧

网友F(2018-09-03):
赛元的芯片可以。!40886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