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角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8-01-29):
公司正在做一款产品,犁具识别器,用到角度传感器。
初步方案用MPU6050。不知道还有哪些角度传感器芯片,精度要求0.01度。
请各位大神推荐几款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想出这个0.01度的精度要求,能达到这个精度要求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传感器,而是需要精密的光学系统才行,价格恐怕远远超出你最极端的想象。

网友B:
MPU6050,不是角度传感器,而是加速度和角速度传感器,虽有多轴,可以计算出姿态变化角度,但那个是相对变化值而非绝对值

网友C:
MPU6050,精度别说0.01度了,就是放宽1000倍,10度都未必能保证

网友D:
先去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要求又是什么,别孤立的看待问题

网友E:
0.01度是不可能达到的。 这个相对角度是可以计算成自然坐标系的角度,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