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单片机

楼主(2018-01-29):
N76E003单片机的RAM太小 只有128B高128B用来给特殊寄存器使用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求指教

网友A:
不是说256+768吗?

楼主:
内部只有256  但是高128不是给特殊寄存器用 了呢  所以只有低128

768是要外加的

网友A:
全是内部的,
如果用KEIL的话
一般变量直接定义范围0-127
指针方式用idata,范围0-255
外部方式用xdata,芯片会映射在内部的对应地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内部的,
如果用KEIL的话
一般变量直接定义范围0-127

我就是现在这个变量定义不够用  因为我有两个数组比较大  需要全局变量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B:
楼主最好优化一下自己的程序吧,别搞太变量,合理规划一下,多浪费内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现在这个变量定义不够用  因为我有两个数组比较大  需要全局变量有没有好的方法 ...

多大,在这个芯片上数组的最大值应该是768个字节,再大了就没有办法了

@mcu5i51 :我用的是Keil编程的 我是在芯唐的官网下载的例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自己改为自己的程序 我是初学者
@北辰极界 :所谓的外部RAM,在这里只是寻址方式,并不是RAM是外加的,外部寻址用16位DP作为指针,速度慢些;不是真的芯片外部RAM,可以认为是芯片集成在...
@北辰极界 :4L有说明,三种定义可用大小为0-127;0-255;0-767;最大连续空间为768个字节,总数为1024(1K),使用这些是不用增加任何元件的
我希望在不增加外设的情况下去改变 有没有好的方法 那个高128是不是只能用做SFR使用

网友C:
再大的话,只能更换芯片了,RAM就是这么小,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在这个芯片上数组的最大值应该是768个字节,再大了就没有办法了

看来我之前理解错了  那怎样去使用那768字节呢   寻址方式怎么弄  我是初学者不怎么理解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   我之前在KEIL中将那个memory model改为了large意思是存储在Xdata中 但是我的程序就出了问题 我不知道我说的改这个跟你说的是否一样   但是好像改这个也要改其他东西我不是很会求详细指教

网友D:
什么都别改,让系统自己分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别改,让系统自己分配试试看。

会出错的

网友E:
官方的例子能否看懂啊?汇编的,我是没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之前理解错了  那怎样去使用那768字节呢   寻址方式怎么弄  我是初学者不怎么理解  能不能详细讲解 ...

前面说了呀,定义方式不同呀,直接定义是用内存0-127;如u8 dat;idata定义是0-255的范围,如idata u8 tmp;外部寻址用xdata定义,如 xdata u8 buf[512];

网友F:
1T 8051 FLASH单片机SM51F003

网友G:
编译器应该会自己分配的吧?

网友H:
那个memory改成large应该可以。你编译一下,它会告诉你data xdata分别用了多少,看看是不是哪个超了

楼主:
我改成large程序运行就出问题了 我加上xdata运行也出问题

网友I:
改成large内存分配模式出错,说明你程序本身不优化(主要是某些变量定义在扩展内存,并通过自定义指针变量寻址会出错——指针类型错误),需要手动配置内存(在变量声明前面加data、xdata分配到直接内存或扩展内存中)或修改指针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