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7ZET6接RGB888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8-01-29):
想用GD32F207ZET6 接RGB888液晶屏,但看datasheet中,没有LCD_R0、LCD_R1、LCD_R7,这几个功能管脚,必须在LQFP176封装才有。那是不是说,LQFP144的TFT LCD控制器其实是不能用的吗?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方式来实现?
请各位大侠指导了。

网友A:
看手册,100脚以上就支持一个TLI的啊

网友B:
但是确实没有LCD_R0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你再官网找点例程看看

楼主:
LCD_R7应该是有的,这个看错了,所以只能够用RGB565了。

网友D:
这个只要是资源够用就行的

网友E:
写文档的人也不负责啊,没有一一对应

网友F:
这个跟封装有关系的

网友G:
这个封装的对芯片的设计还是很重要的,先熟悉下芯片的资料的

网友H:
这些都是建立在能满足设计要求的基础之上的

网友I:
lcd的控制方式不是有串口跟并口两种方式的么

网友J(2018-03-13):
你的屏做好了吗,分辨率是多少的,刷屏速度怎么样

网友K:
TFT controller 原厂阿杜 13008887978 13430855077

网友L:
问题还是有的,多沟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