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RAM过小

楼主(2018-01-29):
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RAM过小
   外加???

网友:
换个大的系列。

网友A:
003是N76E系列配置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3是N76E系列配置最低的。

就是为了用003 跟STM8 替换

网友B:
这两个核心不同啊,出了管脚兼容,程序需要重新写吧,写的时候规划好内存,应该够用。

网友B:
N76E003为新唐高速1T 8051 单片机系列产品,提供18 KB Flash ROM、可配置Data Flash与高容量1 KB SRAM
STM8好像低端没有这个内存大呢。

网友C:
选择大RAM的方案,或者换芯片,要么进行程序的优化,看你实际下来要大多少呢?

网友D:
不小了,我换了个比这还小的现在。

网友E:
RAM跟st的003应该是一样的。003可以搞,它就没有问题。只是你得区分是内部ram,外部ram进行操作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用003 跟STM8 替换

HC32f003  16K/32K 字节  Flash,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  2K/4K 字节  RAM,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
统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RAM跟st的003应该是一样的。003可以搞,它就没有问题。只是你得区分是内部ram,外部ram进行操作而已 ...

我就是不太会用那个外部RAM所以想求指教

网友G:
你先写个大程序试试看,能否下载进去正常运行啊,说不定编译器会自动分配呢

网友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
The C file combine with assembler code compiler
  Please always confirm the .c file option mark enable
        "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and "Assembler SRC file
******************************************************/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pragma asm
                        MOV DPH,0
                        MOV DPL,0

                        ;Write XRAM
L1:
                        MOV A,DPL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DPH
                        CJNE A,#03H,L1

                        ;read check
                        MOV DPL,#0
                        MOV DPH,#0
L2:
                        MOV A,DPL
                        MOV 11H,A
                        MOVX A,@DPTR
                        CJNE A,11H,L3
                        INC DPTR
                        MOV A,DPH
                        CJNE A,#03H,L2
                        MOV P1,#69
                        sjmp $
                        ;read check end

                        ;error alart
L3:
                        MOV R0,#05h
                        MOV A,#55H
                        MOVX @R0,A
                        MOV P1,A
                        sjmp $

#pragma endasm

}

网友H:
上面是官方给的使用例子,我想是不是直接添加到你的代码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太会用那个外部RAM所以想求指教

定义变量为 xdata。

网友J:
1T 8051 FLASH单片机SM51F003

网友K:
告诉编译器用xdata

网友L:
RAM不够放到扩展存储区就好了,现在芯片的容量是很大的,足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