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编译通不过的问题

楼主(2018-01-29):
我用STM8S207C8T6写程序,包含#include <iostm8s207c8.h>
编译出错。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那个冒号不对吧,你用冒号干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冒号不对吧,你用冒号干嘛了

那个文件不是我写的,系统自带的头文件

网友B:
结构体里第二行没有变量啊。

网友C:
st头文件不会错的,我都用好久了,除非你动了手脚,你看报错信息,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体里第二行没有变量啊。

我也不知道,原来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头文件不会错的,我都用好久了,除非你动了手脚,你看报错信息,不匹配“)” ...

我没动手脚

网友C:
你检查你其他文件吧,如果怀疑st头文件问题,你可以新写一个main包含该头文件,其他文件不使用,以此方法检查是哪个文件出问题,从工程文件可以看到main.c没有编译通过(带*),你看看main.c哪里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你其他文件吧,如果怀疑st头文件问题,你可以新写一个main包含该头文件,其他文件不使用,以此方法 ...

我试试

网友D:
问题不在你截图的这里了,你打下哪里少了一个括号之类的吧

网友:
问题比较多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在你截图的这里了,你打下哪里少了一个括号之类的吧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E:
报错信息,不匹配“)”

网友F(2018-02-28):
哪里少了一个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