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169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1-29):
大家好,问一个MSP430F169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MSP430F169用32K(LF)做ACLK,3.6864M(X2T)做MCLK,和SMCLK,用USART通讯用UCA0TXD做发送口,UCA0RXD做接收口,设计利用TimerA3定时每20ms从UCA0TXD口发送一串数据,同时UCA0RXD当收到数据时启动中断接收。

现在的问题是定时发送数据多于2个时不能启动接收中断或者数据发送不出来,是不是时钟设置问题呢?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首先判断正常发送可不可以,如果不行,你的发送初始化有问题,中断接收在初始化时开启

网友B:
当收到数据时启动中断接收,不用这样,中断接收要在串口初始化过程中启动

网友C:
发送数据多于2个时,串口连接到电脑,看看串口助手能不能收到数据。

网友D:
看看是发送端,还是接受端的问题

网友E:
多于2个时是什么?

网友F:
两个时钟不能发送完成吧。

网友G:
配置发送中断了吗?

网友H:
应该是一个一个的发送。

网友I:
这个跟时钟有什么关系?

网友E:
是时钟吗?

网友I:
如果一个数据能够发送,说明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H:
或者使用延时,才能发送第二个数据。

网友G:
使用发送中断,这个实现的比较快。

网友F:
读取寄存器了吗?

网友J:
判断发送完成了吗?

网友K:
发送多个是什么样呢?

网友L:
定时器发送?

网友M:
你的代码呢,这个分析不出数据的

网友N:
能够发送一个数据,说明程序正常。

网友J:
在发送之后需要判断数据是否完成

网友K:
是不是只能接收到一个数据呢?

网友L:
发送被中断了吗?

网友N:
对个数据发送不了,就是你的定时的问题。

网友M:
还有其他的中断函数吗?

网友O:
发送的数据太多了吧。

网友F:
发送多个数据?

网友P:
是不是使用发送中断了。

网友E:
使用寄存器判断状态

网友E:
发送完成以后,才能发送下一个数据。

网友F:
长度是多大的?

网友O:
定时器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