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命名疑问

楼主(2018-01-29):
了解了一下东芝三极管2sc2458的命名规则以后感觉真正有解释意义的就只有2sc后面的2458说是注册号,那我可不可以认为所有的2scxxxx三极管参数一样?谢谢大佬

网友A:
我可不可以认为所有的2scxxxx三极管参数一样?

你自己查上几种2SCXXXX三极管参数就知道一样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可以认为所有的2scxxxx三极管参数一样?

你自己查上几种2SCXXXX三极管参数就知道一样不一样了。 ...

哈哈好的谢谢

网友B:
‘2’:两个PN结,S:日本,C:硅高频管,数字:个性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两个PN结,S:日本,C:硅高频管,数字:个性参数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