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频率和周期怎么算的

楼主(2018-01-29):
ST, PWM, TI, hz, ni
#define STM8_FREQ_MHZ 16
#define PWM_FREQUENCY 14000
#define MINIMUM_OFF_TIME  9500  // (unit ns)

static const u16 hArrPwmVal = ((u16)((STM8_FREQ_MHZ * (u32)1000000)/PWM_FREQUENCY));
static const u16 hMaxDutyCnt = hArrPwmVal - (((u32)STM8_FREQ_MHZ * MINIMUM_OFF_TIME)/1000);//PWM信号周期

网友A:
就是经过一些乘除运算给变量赋值啊

网友B:
(STM8_FREQ_MHZ * (u32)1000000) 应该是cpu主频吧。你和实际对应一下。因为这些都包含宏定义。你要确认是否和实际一致。第一条赋值给hArrPwmVal ,你计算出具体值。看看程序中这个变量经过怎样计算给了哪个寄存器。再去手册看寄存器对应的位的含义,就明白了。

网友C:
hArrPwmVal = 16 *1000000  /  14000     ;大概是1142hz?
hMaxDutyCnt = 1142 -16 * 9500/1000);//PWM信号周期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烧完程序用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应该是一个默认的初始数据,为了以后容易修改,写成这样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