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硬件平台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8-01-29):
所谓的硬件平台指的是什么?

网友A:
以控制器为中心的器件组合

网友A:
以通用处理器为中心的协议处理模块,用于网络控制协议的处理

网友B:
以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为中心的信号处理模块,用于调制、解调和数/模信号转换。

网友C:
所有的硬件都是硬件平台吧

网友C:
计算机也是一个硬件平台

网友D:
硬件平台其实就是一个集处理器、存储、及控制与一体的实物

网友A:
就是由芯片组成的

网友E(2018-06-12):
太笼统了这个问题

网友F:
硬件平台指的是软件运行的环境,每一种硬件平台都有自己的特性,每一种软件都有唯一可以运行的硬件平台

网友G:
我理解的硬件平台是对软件来说的 凡是软件运行的环境都叫硬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