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什么是1-wire总线

楼主(2018-01-29):
听了个1-wire总线,不太懂

网友A:
1-wire 单总线是 Maxim 全资子公司 Dallas 的一项专有技术 与目前多数标准串行数据通信方式:如SPI/I C/MICROWIRE不同 它采用单根信号线 既传输时钟 又传输数据而且数据传输是双向的 它具有节省 I/O 口线资源 结构简单 成本低廉 便于总线扩展和维护等诸多优点.

网友A:
1-wire单总线适用于单个主机系统 能够控制一个或多个从机设备 当只有一个从机位于总线上时 系统可按照单节点系统操作 而当多个从机位于总线上时 则系统按照多节点系统操作.

网友B:
DS18B20就是一根总线

网友A:
1-wire单总线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总线技术。它采用单一线传输时钟和数据,以其具有的节约I/O资源、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便于总线扩展和维护等优点越来越多的被广泛应用于民用电器、工业控制领域。

网友B:
达拉斯半导体公司现在生产的信息钮扣iButtion(information Button)在内,已有30多种1-Wire器件,它们采用一种特殊的通信协议,通过单条连接线解决了控制、通信和供电等问题,降低了系统成本并简化了设计,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网友A:
1-wire 单总线适用于单个主机控制一个或多个从机设备的系统。当只有一个从机挂在总线上时,系统可按单节点方式操作。当多个从机挂在总线上时,系统则按多个节点方式操作

网友C:
1-Wire总线是一种简单的信号电路,它仅用一根数据线即可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

网友C:
1- Wire总线器件的共性是:每个器件都有一个不会与其它任何器件重复的出厂时应已固化的序列号,也就是说,每一个器件都是唯一的

网友C:
一旦器件的序列号已知,通过这个序列号,任意一个器件都可以从众多连到同一1-Wire总线的器件中被选出用于通信

网友D:
这个总线,现在用的少的多了

网友E:
这个总线我还真搞过一次,是那个DS18B20

网友F:
没有用过,可以学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DS18B20就是一根总线

估计实际中用到的也就是18B20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总线,现在用的少的多了

确实用的不多了。ARM的速度很快了,单总线也没什么意思,小众场合才会用的。

网友H(2018-06-12):
18b20不能算是真正的单总线

网友I:
18b20的那个是寄生电源

网友J:
感觉二楼说的正解

网友K(2019-09-27):
        一线总线是达拉斯公司的专利,生产关于一线总线器件,例如温度传感器ds18b20,简单的说就是用一根总线来实现通讯,当然还需要配合电源vcc和gnd,说白了就是和电源共用一根地线。优点是省线,数字化,便于联网。我们专门研发了一线总线采集模块LCT2662M,还有仪表LCT2201C,可以采集常用的一线总线器件ds18b20,还有模拟量ds2438等。支持64个ds18b20同时采集。输出rs485总线,便于和电脑等终端通讯,常用于粮库粮仓测温,煤筒仓测温,水蓄冷测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