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5rgt6 lse晶振波形异常问题

楼主(2018-01-29):
现象:用示波器测量lse外部晶振两端没有波形,只有250mv的直流电压,但是rtc读数据是正常的
验证:1.设置引脚3输出lse的校准1hz的波形正确
2.配置lsco引脚16输出lse的波形32.768k也正确
3.读取rtc数据也正确
4.开始怀疑没有使能到lse,取下晶振后,上面1 2 3点都出错了,说明lse使能没问题

网友A:
示波器测量晶振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测量不当,就没波形了,一般都是测量电压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