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接SDRAM断电后SDRAM中的数据不会立马消失吗

楼主(2018-01-30):
不是说RAM中的数据断电就没了吗,SDRAM不也属于RAM吗,为什么我发现测试的时候断电一下(大概几分钟吧,板子上的电容的电肯定已经放完了)再上电读SDRAM中的数据还在,是因为SDRAM是电容原理,电没有放完吗。那要放多久才能放完呢。datasheet上面可以查的到吗。

网友A:
这个之前测过,会有些位出错。
如果掉的久了,基本可以认为是随机的,不过也有一些相关性。
以前用377的时候,有个脚点灯;短期掉电,残留上次的;长期断电上电,较大概率是1;

FAQ
我的测试结果是比如地址挨着依次写入4096个32位的数据,断电5分钟以后再上电读里面的数据还在,4096个数据,从地址开始一直读到4096个末尾发现这.

网友B:
这个很快的,刷新率好像是ms还是u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测过,会有些位出错。
如果掉的久了,基本可以认为是随机的,不过也有一些相关性。
以前用377的时 ...

我的测试方法是从低地址挨着依次写入4096个32位的数据,断电5分钟以后再上电读里面的数据还在,4096个数据,从低地址开始一直读到4096个末尾发现这中间会大概有个别地址的数据会不对,比如0x12345678会变成0x1234567F。我觉得应该和内部电容原理有关吧,如果我放置更长时间比如一个小时甚至一天,里面的数据应该会变成完全随机的了吧。

网友C:
掉电后,数据就乱了,变成什么也是随机的,你需要重新使用,直接区块memset还是什么的给它清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数据就乱了,变成什么也是随机的,你需要重新使用,直接区块memset还是什么的给它清零下。 ...

恩,这个我知道,我现在是不知道SRAM的特性,想了解下。

网友D:
数据不会立刻消失,但无法保证正确性,那也无意义了。

网友E:
电容放电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