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一直有个疑问,无线芯片的偏置电流是干嘛用的呢?

楼主(2018-01-30):
一直有个疑问,无线芯片的偏置电流是干嘛用的呢?这个好像没多大用处

楼主:
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需要的答案,有点迷糊了。。。

网友A:
电流保证放大器工作在线性范围,为放大器提供直流工作点

网友B:
把微弱的信号放大到大信号

网友C:
这个电流是很重要的

网友D:
同问,楼上几位的解释不能让人酣畅淋漓的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楼上几位的解释不能让人酣畅淋漓的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东西呢? ...

查了好久的资料,应该是提供一个高精度的电流,给芯片内部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