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图所示的DAC+运放电路

楼主:
本来想做一个恒流源,使用的MAX5532+LM358ADR和一个MOS搭建的电路,发现DAC输出满量程后,基准电压是2.5V,测的取样电阻R5的电压值与实际4095值对应的电压值几乎一致,0.52V左右,对应电流在1.3A,负载是一个10W的CREE 灯珠,在相机的20Ms帧率下,发现灯持续点亮,会出现明显的电流拨动(对应相机来看就是光源在闪烁),然后调回最小值DAC输出0,再调回4095发现此现象消失;持续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拨动;请教各位大佬,这个现象原因在哪里呢???求赐教

DAC+运放

DAC+运放

网友A(点评):
另外,这个线性调光电路发热严重,产品质量容易出问题. 可以考虑使用PWM调光.ARM+DRIVER方案便宜多了 一个ARM CPU +驱动比你这方案便宜多了.

网友A(2018-01-30):
先将运放断开,电位器调压驱的FET到1.3A.看看过一阵子是否抖动.
没准是虚汗.

如果没抖动,则是运放电路自激振荡.C5,R5之间建议串联电阻,电阻值9.5k为好.
另外,空闲的另外一个运放应该把正输入接地,负极输入接输出端.减少干扰.

不论有没有虚汗都按照我的建议修改

网友B:
运放在这里相当高速比较器作用,要加速。输出的电容不能要,反而输出接的电阻要并p级别电容加速。

网友C:
方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么大的电流,如果用直接用MCU的驱动,一旦电路出现故障,造成的影响更大。

网友D:
MOS管的热稳定性及因热而漂移到可变电阻态。加大工作电源试下。量下DS的电压是否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