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eprom读写存在差异,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01-30):
利用24C16读写,读出来数据有一串特别长的数字,不知道为何

网友A:
什么格式的打印有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格式的打印有这么长?

都是double型

网友A:
double型也没这么长
2^64 = 184467440737095516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uble型也没这么长
2^64 = 18446744073709551616

所以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长

肯定程序有问题,不要看现象,看原始数据,人工转换

网友B:
24系列EEPROM驱动:http://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878211

网友C:
怕是你一直在打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