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兼容问题

楼主(2018-01-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 首先你得看3.3V芯片能不能耐压到5V  其次你得看芯片通信的高低电平的区间是符合要求,如果都可以 那就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B:
不用扯其它有的没的,485是差分传输,差分幅值高于200mV即可。

网友C:
只要号称是485的芯片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是的, 数据通信是没有问题的, 倒是也要关注一下地线问题.
虽说差分信号了, 但共模电压太大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E:
楼上很多说的都不靠谱,虽然最终答案是能。
要搞清楚能否通信,需要自己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485是差分信号传输,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只要二者都满足一定范围即可。
485芯片的共模信号输入范围是很宽的,远比电源域宽,很多芯片输入的共模范围是-7V到12V。
别说电源3.3V和5V了,即使二个485芯片的地线有5V的电位差,也不会导致通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很多说的都不靠谱,虽然最终答案是能。
要搞清楚能否通信,需要自己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485是差分信号 ...

只要跟收发双方对大地是隔离的,共模信号则不会转成差模信号。也就是说不会形成共模回路。如果收发双方都接大地的,且有共模电压差,最好接一个通信地相连,且当作屏BI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只要跟收发双方对大地是隔离的,共模信号则不会转成差模信号。也就是说不会形成共模回路。如果收发双方都 ...

任何485通信终端,要么接地的,要么是隔离的。收发之间要不要加屏蔽,和是否隔离和接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加了当然最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上很多说的都不靠谱,虽然最终答案是能。
要搞清楚能否通信,需要自己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485是差分信号 ...

分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