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掉电保存问题。

楼主(2018-01-30):
日期即使保存了,短暂的复位,可以。要是 掉电一天呢,保存的还是 前一天的日期。那不就错了?

网友A:
同步时间,不能断电

网友B:
掉电不会变成初始时间?设备掉电应使用电池单独给时钟供电。

网友C:
STM32F1的RTC是个垃圾,只有秒累加,你需要自己做UTC时间转换,大小月、闰月等都需要自己处理。

另外如果用的是HAL库,
恭喜你,你会发现HAL库里写RTC方面的是个脑残,年月日没有加入计数,直接当作变量存放在备份区里了,断电时间如果超过一天就不知道当前日期了。

楼主:
。。。你们这回复。stm32f1xx_hal_rtc.c  V1.1.1   12-May-2017。看了一天,这一版已经加了相关的代码。
没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