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ultisim 仿真放大结果怪怪的

楼主(2018-01-30):
C:\Users\TGY\DesktopC:\Users\TGY\Desktop为什么正弦波放大之后整体向右倾

网友A:
“为什么正弦波放大之后整体向右倾”
C2L2R4惹的祸。

@啦啦友 :对不起,敲错了。应该是C2L2R4。
您是想说L2,不是R2 ?能大致讲一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A:
除C2L2R4之外,三极管输入的非线性在此也有作用。

网友B:
原因是rbe是非线性的,与ic有关。这是教科书上范的错误,小日本的晶体管书中就会让信号源有一个内阻。你在输入端串上一个远大于rbe的电阻,例如2K电阻就可以减小失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因是rbe是非线性的,与ic有关。这是教科书上范的错误,小日本的晶体管书中就会让信号源有一个内阻。你在 ...

不懂别乱说:

网友B:
嗯,理论虽然不懂,但是从实践中的效果看是非常好的。如下面的简单共射电路,输入端加入电阻后效果变得非常明显。由于手头上没有失真度仪我是把波形导到U盘,再导入仿真软件的波形发生器中,再用虚拟失真度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理论虽然不懂,但是从实践中的效果看是非常好的。如下面的简单共射电路,输入端加入电阻后效果变得非 ...

教材上说的是线性小信号,当然可以默认为是与IC无关的定值了!
你这个是A类大信号功率放大器,输入阻抗当然是非线性的,教材上研究的非常透彻,失真度与信号源阻抗近似成反比关系!在这一点上,当年有个○教授专门发表论文,报告他的重大“发现”:书上的小信号是错的!

网友D:
电容太大电感太小?

网友E:
什么奇葩电路,电容把电感给PA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