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供电电压多少V性能是最好的?3.3V?5V?

楼主(2018-01-30):
新唐N76E003供电电压多少V性能是最好的?3.3V?5V?

网友A:
2.4到5.5V
折中一下,4.5V最好了,三节干电池。

网友A:
其实方便锂电池供电可以选择3.6V也可以。
如果是你两节干电池供电或者纽扣电池供电可以选择3V

网友A:
如果有稳压电路也可以考虑3.3V

网友B:
最好是电池+LDO,不要直接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