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中断总是被定时中断打断

楼主(2018-01-30):
C6747程序中有一个10ms的定时中断,定时中断中放置有大量计算,另外用UART串口中断接收110~210个字符(进一次中断接收一个字符),定时中断的优先级高于串口中断。在运行过程中,发现串口中断接收数据时,串口中断总是被打断,导致数据丢失,基本不可用。而定时中断里的算法又不可以移动的主函数中,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进一次中断接收一个字符.这样也太频繁了吧,不可以将串口做成DMA传输吗?

网友B:
进一次中断接收一个字符效率太低了。

网友C:
可以修改下通信协议,设置一个结束符,接收缓存设置在一点,进中断后全部接收,只到收到结束符才停止,当然也要做一个超时,在比如50ms的时间内没有收到结束符,也停止接收

网友D:
具体要怎么做?

网友E:
c6747 串口传输控制寄存器FCR中有一位是使能DMA的

网友F:
配置高的优先级。

网友G:
串口中断高于定时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H:
不用在定时器写太多的代码

网友I:
使用外部的存储区。

网友F:
这个DSP应该有fifo吧。

网友G:
优先级高了肯定先相应。

网友H:
放在main函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