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2C来操作EEPROM问题

楼主(2018-01-30):
用GPIO模拟I2C来操作EEPROM(24C512)只能读不能写,EEPROM硬件未进行写保护,写的时候,每次的ACK都是正常的(低电平)。但是主程序中先写EEPROM,而后想要读出写进去的数值,但是每次读出来的还是之前别人写进去的数值,也就是自己没有写成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望大神指点

网友A:
用分析 仪抓下时序看看,delay够吗

网友B:
代码贴上来瞧一瞧,是不是没有开启写使能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下时序看看

网友D:
好好看I2C的时序,启动-读写-数据-停止……。特别注意时间,【要严格一致】

网友E:
不能读,是不是芯片IO配置问题。

网友F:
芯片是不是需要一个脉冲初始化启动,就有可能上电后的第一组数据,是读不出来的。原因,没有初始化脉冲

网友G:
要等待内部写完成再读,或者直接延时20ms

网友H:
地址写对了吗

网友I:
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J:
使用的8位还是7位地址?

网友K:
不能驱动eeprom

网友H:
iic的地址一定要对。

网友I:
应该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K:
使用上拉电阻试试,驱动EEPROM。

网友J: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吧。

网友L:
你读取的地址呢

网友M:
查看一下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N:
楼主怎么确实是别人的数据?

网友O:
你怎么查看是别人的数据?

网友L:
读写操作不一样的吧。

网友P:
可能地址不一样。

网友M:
查看写入的数据是否一致

网友O:
是不是输出数据格式不一致?

网友N:
这个数据是16进制的

网友Q(2018-04-02):
过来蹭一下热度
%25E3%2580%2590%25E4%25BA%2591%25E7%25AB%25AF%25E8%25B4%25A2%25E7%25A8%258E333456%25E3%2580%2591%250D%253Cbr%2520%252F%253Esuzhou-kaipiao.over-blog.com%250D%253Cbr%2520%252F%253Eningbo-kaipiao.over-blog.com%250D%253Cbr%2520%252F%253Ewuhan-kaipiao.over-blog.com%250D%253Cbr%2520%252F%253Eshijiazhuang-kaipiao.over-blog.com%250D%253Cbr%2520%252F%253Echengdu-kaipiao.over-blog.com

网友R:
必须加上拉电阻,不然根本写不了

网友S:
地址不对的。

网友T:
别人的数据?

网友U:
测试电平信号了吗

网友V:
iic的地址对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mcu呢

网友S:
是不是地址写错了呢?

网友T:
应该是写入的时候有问题吧。

网友U:
写入的地址是否相同?

网友V:
添加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
可能信号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