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调试与实际运行出现的奇怪的差异

楼主(2018-01-30):
买了一块DSP28335开发板,使用产商提供的源代码例子进行测试。该例子的功能是LED轮替闪烁:
部分源码: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ED1=~LED1;
      DELAY_US(100000);
      LED2=~LED2;
      DELAY_US(100000);
      LED3=~LED3;
      DELAY_US(100000);
      LED4=~LED4;
      DELAY_US(100000);
     }

}
问题点来了:
在仿真状态下运行程序,LED的闪烁频率是0.5秒闪烁一次。
烧写进Flash后LED约2秒闪烁一次。
厂家客服说是RAM与Flash中运行的差异。是这样吗?

网友A:
正常啊,程序在RAM比在flash中跑得快

网友B:
网上也有相关的资料。先下程序到Flash再将程序复制到RAM中运行

网友C:
不是DELAY_US(100000)这个跟CPU的速度有关,跟Flash的读写速度无关吗??

网友D:
仿真和实际是不一样的

网友E:
这个例程比较简单的,好实现的

网友F:
使用示波器测量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程序在RAM比在flash中跑得快

这个不是时钟的问题吗?

网友H:
你这个差异有点大。

网友I:
输入的时钟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F:
示波器测试的比较精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程序在RAM比在flash中跑得快

跟运行的有关系吗?

网友I:
时钟一样,就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H:
放在定时器里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