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友 帮忙看下电路

楼主(2018-01-30):
图是一开关电源的输出电路,光耦的接收端反馈给电源芯片ob2263的FB脚,FB脚的电压决定芯片工作在间歇模式或正常或过载保护模式。
1,芯片手册上说,过载时,先恒功率输出,电流增加时输出电压就会下降,同时FB上升,从图上是怎么看出FB上升的呢

网友A:
输出电压下降则流过光耦LED侧的电流减小,光耦光敏管的导通程度下降,对地阻抗增加,故而FB电压上升。

网友B:
这个是线性光耦 输出端的阻抗是跟输入电流成比例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下降则流过光耦LED侧的电流减小,光耦光敏管的导通程度下降,对地阻抗增加,故而FB电压上升。 ...

TL431的参考端电压是2.5v,输出电压下降它的参考端电压也下降,TL431就会截止,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也会截止,光耦的三级管也会截止,是这个过程吗?如果截止的话FB端电压是不是就不确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下降则流过光耦LED侧的电流减小,光耦光敏管的导通程度下降,对地阻抗增加,故而FB电压上升。 ...

TL431的参考端低于2.5v,TL431就会截止,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431的参考端电压是2.5v,输出电压下降它的参考端电压也下降,TL431就会截止,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也会截止 ...

光耦截止,则FB电压由内电路决定。另帖中你问过FB方面的问题,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431的参考端低于2.5v,TL431就会截止,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具体去看TL431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