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31):
它仅仅是颗单片机,你要做触摸按键 可以外挂SPI 或者iic接口的专用触摸按键芯片

网友B:
集成至少4路ADC就可以。或者简单点就外挂电阻触摸ic,如tsc20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至少4路ADC就可以。或者简单点就外挂电阻触摸ic,如tsc2046

你好,如选用tsc2046,目前mcu只预留了一路ADC,那么是否就要单独外挂采集芯片?之前用的机械矩阵数字按键经常损坏,改为触摸效果会不会好些,之前没用过,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如选用tsc2046,目前mcu只预留了一路ADC,那么是否就要单独外挂采集芯片?之前用的机械矩阵数字按键 ...

我这边产品上都是加xpt2046,(国产芯片,兼容tsc2046)。建议外挂,省事、稳定。量非常大的产品,有成本要求就用内置ADC,至少4路,可以参考ARM9(2440/2410)的Linux触摸驱动。

网友C:
外加触摸ic。。。很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加触摸ic。。。很简单的电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