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两个16进制数据合并成32位高16位被丢弃

楼主(2018-01-30):
各位好,请教下keil里面两个16进制数据合并成32位高16位被丢弃是什么问题呢?程序如下:
用上面的合并方式,发到串口助手里面高16位被丢弃了,需要用下面的那种合并方式.想了很久也没找到原因,求帮忙分析下,万分感谢!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along;
        unsigned int bu16;
        unsigned int cu16;
        bu16 = 0x1000;
        cu16 = 0x1010;

        Init_UART();

        along = bu16 << 16 | cu16;

        UART1_Send(along >> 24);
        UART1_Send(along >> 16);
        UART1_Send(along >> 8);
        UART1_Send(along);

        ((unsigned char *)&along)[0] = bu16 >> 8;
        ((unsigned char *)&along)[1] = bu16 ;
        ((unsigned char *)&along)[2] = cu16 >> 8 ;
        ((unsigned char *)&along)[3] = cu16 ;

        UART1_Send(along >> 24);
        UART1_Send(along >> 16);
        UART1_Send(along >> 8);
        UART1_Send(along);
        while(1);
}

网友A:
along = bu16 << 16 | cu16;
右边bu16 << 16后,是0000,再或后,是1010,还是int,再赋值给long,所以高16位是0000,低16位是1010
我指针不懂。

网友:
用串口拆着发送8位不行吗

网友B:
这句:along = bu16 << 16 | cu16;  改成:along =(ulong)bu16 << 16 | cu16; 试一下。

网友C:
移位操作要加括号,优先级非常低,你这16先或,再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