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035中的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8-01-31):
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我在进行交流输入电压\电流采样的时候,需要进行3.3V的上拉、 在程序中进行标幺化的时候,相比输出直流这种信号,有哪些不同呢??比如上拉之后0V对应1.65V。需要怎么相应计算?
我看别人的程序,进行标幺化的时候,输出直流电压右移12位,即除以4095,ADC值4095对应 3.3V,这样标幺化能理解。 但是输入交流电流/电压是 右移11位,即采样ADC值除以2048.。,这个输入电流\电压除以2048这我就搞不明白了。
希望能帮助一下,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A:
ADC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B:
因为这个电阻的作用, 其实是将输入信号减小了一倍
为此, 少除以 2 就能反映实际输入值了

楼主(点评):
嗯嗯,现在懂了,感谢您。

网友C:
交流信号是由正半周和负半周来构成,所以只右移11位,而直流信号要右移12位。

网友D:
ADC不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E:
直接配置内部的ADC吗

网友D:
上拉电阻提高了基准数值。

网友E:
感觉楼主电路设计的比较复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电路设计的比较复杂了

ADC输入我觉得就需要增加钳位  别的都是根据需要增加的
钳位保护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ADC需要上拉电阻?

没有见过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ADC需要上拉电阻?

正常的都是使用前置跟随电路。

楼主(2018-03-15):
引用 网友A:
ADC需要上拉电阻?

采样交流信号是需要的,不然负半周采样的是负值,CPU不能处理负值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信号是由正半周和负半周来构成,所以只右移11位,而直流信号要右移12位。 ...

嗯嗯,是的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配置内部的ADC吗

我外部上拉之后,再内部配置的ADC,进行标幺化之后再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电路设计的比较复杂了

采样交流信号,都是要上拉的 啊,不然负半周采样的负值在CPU中怎么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C输入我觉得就需要增加钳位  别的都是根据需要增加的
钳位保护是很有必要的 ...

嗯嗯,钳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