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神详细讲解此电路

楼主:
请大神详细讲解此电路

运放电路

运放电路

网友A(2018-01-31):
精密整流+RC滤波,

楼主:
R212和 R216之间的电气连接线如何解释; R218两段的输入信号如何解释?请赐教

网友B:
全波整流,输出负电压,前提是后级的输入阻抗远大于10k.

网友B:
当输入是负峰值时,下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为VI*(R216)/(R216+R212)=VI/1.1=0.909VI.
当输入是正峰傎时,上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为-VI*R216/R218=-0.909VI.
以上VI均是带符号的值,因此输出是同一极性的,都是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输入是负峰值时,下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为VI*(R216)/(R216+R212)=VI/1.1=0.909VI.
当输入是正峰傎时,上 ...

二极管有0点几伏的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有0点几伏的压降!

已被OP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输入是负峰值时,下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为VI*(R216)/(R216+R212)=VI/1.1=0.909VI.
当输入是正峰傎时,上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