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傅里叶可以用来指导修理轴承!

楼主(2018-01-31):
这个作用,我们一般人咋就想不到呢?

楼主:
隆隆声说明轴承上有大棱子;吱吱声是有小毛刺。
大学教授就是经验丰富!

楼主:
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较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惯例或传统的沿袭!由于ω经常和j成伙出现,所以傅里叶变换经常写成F(jω)!当然也有学者写成F(ω),两种写法都可以!如果用某傅里叶变换来验证某个写法不妥,是没搞清什么是约定俗成!

网友A:
哪家的轴承,声音频普好纯净

楼主:
引用 楼主:
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较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惯例或传统的沿袭!由于ω经常和j成伙出现,所以傅里叶 ...

楼主:
人家说模电是黑科技,比较难学,李老师说好学,看完了李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模电比斗地主好学:

站在发明者的角度来看三极管的发明和用途

一定要站在发明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只有这样,一切问题才都能迎刃而解。因为模电的内容就是发明---使用---发现问题---改进---再发明—再使用的过程,是我们学习前人发明和使用的东西。

我们就以二极管和三极管为例,二极管是控制导线中电子的流动方向,而三极管是控制导线中流动电子的多少。这也是“电子技术”的根本。理论搞明白了实验就简单了。

下面主要是以三极管为例来说明导线中电流的控制,要想控制一根导线中的电流,首先要把这根导线断开,断开的两端我们分别叫做C端和E端(C和E实际上是输出回路),如果我们在C和E之间加个器件,这个器件能使电流从C端流进并能从E端流出来,同时这个电流又能被我们控制住,那么这个器件就成功了。

为了实现上述要求,接下来我们就在C-E之间放一个NPN(或PNP)结构的半导体,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在C和E之间加电源,C-E这根导线始终都不会有电流。我们又知道,电子流动的方向与人们定义电流的方向相反(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以为电线里流过的是电流),所以,我们将中间半导体引出一个电极(B极),在B-E之间(实际上是加在发射结上,见PN结特性)加一个正向电压,这时发射区就会向基区发射电子从而形成E极流出的电流,但是,要想实现这个电流是从C端入、从E端出,则必须要把发射区发射的这些电子都收集到C极去,这样我们需要在C和E之间加正向电压,使集电结处于反向击穿状态,使电子能顺利收集到C极,这个收集电子的能力要比发射电子的能力强,它就像一个大口袋,你发射区发射多少我就收多少(这样就能理解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了,当B极电流一定时,随着CE电压的增加,C极电流就不再增加了,因为B极电流一定时,发射区发射的电子数量就一定了,你收集的能力再强也要不到多余的电子了),这样,这个器件就成了,可以实现电流从C端到E端(因为当初我假设它们之间是被我断开的导线两端),最理想的是流进C端的电流就等于E端流出的电流,同时这个电流又被一个BE电压(或信号)控制,但是,三极管不是一个理想的器件,因为C端电流不等于E端电流,有一部分电流流过B极,我们尽量使C端电流等于E端电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工艺上要使基区浓度要低而且还要薄,同时集电结的面积还要大的根本原因。

Uce电压的作用是收集电子的,它的大小不能决定Ic的大小,从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可以看到,当Ib一定时(也就是Ube一定时),即使Uce增加,Ic就不变了,但是曲线有些上翘,其实这是半导体材料的问题。实际上,Ie是受从输入端看进去的发射结电压控制的(可以参见三极管高频小信号模型),加Uce电压的时候发射结已经处于导通了,它的影响不在发射结而在集电结,加Uce电压是为了让Ic基本等于Ie,所以说Ic受发射结电压控制,人们为了计算方便把这种控制折算成受Ib控制,就是因为说成这样,使得人们不太容易理解三极管工作的原理。

从输出回路受输入回路信号控制的角度来看,Ic不是由Ie控制的,但是,Ic其实是由Ie带来的,所以,也可以说Ic受Ie影响的,这也得受三极管制造工艺影响,如果拿两个背靠背二极管的话,怎么也不行。

尽管三极管不是一个理想器件,但是,它的发明已经是具有划时代意义了。由于它的B极还有少量电流,因为这个电流的存在意味着输入回路有耗能,如果我不耗能就能控制住你输出回路的电流,那这个便宜就大了,所以,后来人们发明了场效应管。其实,发明场效应管的思想也是与三极管一样的,就是为了用一个电压来控制导线中的电流,只是这回输入回路几乎不耗能了,同时,器件两端的电流相等了。

从使用者的角度(非设计者)来看看三极管的应用:

三极管的两个基本应用分别是“可控开关”和“信号的线性放大”。

可控开关:C和E之间相当于一个可控开关(当然。这个开关有一定的参数要求),当B-E之间没有加电压时,C-E之间截止(C-E之间断开);而当B-E之间电压加的很大,发射区发射的电子数量就多,C极和E极的电流就很大,如果输出回路中有负载时(注意,输出回路没有负载CE之间就不会饱和),由于输出回路的电源电压绝大部分都加到负载上了,CE之间的电压就会很小,CE之间就处于饱和状态,CE之间相当于短路。在饱和情况下,尽管C极电流比基极电流大,但是,C极电流与输入回路的电流(基极电流)不成β的比例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饱和:从输出特性曲线可以看到,IB一定时VCE电压不用很大,那个输出特性曲线就弯曲变平了,这说明收集电子的电压VCE不用很大就行,其实不到1V就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输出回路都是加一个电压很大的电源,你再加大VCE也没有用,我们看到,IB一定时VCE增加后对IC的大小没有影响(理想情况),所以要想把发射的电子收集过去,VCE根本不用很大电压。

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输出回路加入一个负载,当负载两端电压小于电源电压时,电源电压的其它部分就加在CE两端,此时三极管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但是,负载两端电压的理论值大于电源电压时,则三极管就处于饱和状态,这种情况IC不用很大也行。

所以不要以为VCE一定很大三极管集电极才能收集到电子,可以看到收集电子的电压很小就行。对于饱和的问题来说,除了上一段文字中说到的电流很大引起饱和外,我们还可以从电压的角度来看,假设三极管b=50,电源电压为12V,基极电流为40微安,则集电极电流就是2毫安,如果集电极接一个3千欧姆电阻,则VCE=6V,而这个电阻换成30千欧姆时,VCE趋于零了,这种情况下三极管也是饱和了,所以从电压角度来看,集电极电流不一定很大,在选择合适负载电阻的情况下,三极管也可以处于饱和状态,所以,饱和与负载有关,如果电源电压很大,那饱和时VCE就这么一点点电压而言那当然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很多地方就将它约等于零了,但是并不能说它没有电子收集能力。

信号的线性放大:这种情况下,C极电流与B极电流成线性比例关系IC=βIB(BE之间电压要大于死区电压,同时,VCE不趋于零),而且,C极电流比B极电流大很多,前面已经知道,C极电流的大小受BE电压控制(人们为了分析问题方便,将这种控制关系说成是C极电流受B极电流控制)。实际上,马路上到处跑的汽车就是一个放大器,它是把驾驶员操作信号给放大了,它也是线性放大,是能量的放大,而多余的能量来自于燃烧的汽油。

模电这门课从三极管小信号模型开始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讲小信号放大问题,共射极、共集电极、共基极的4个电路是基本,其它的是由他们组合而成的,它们的电路组成、电路交直流分析、电路性能分析是关键。

其它的就是功率放大的问题、模拟集成运算放大器内部结构设计问题、运放的应用、如何减少非线性失真和放大稳定问题(负反馈)、正弦波产生(正反馈)等等。

模电从细节和总体上把握。

模电的学习: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其实,模电这门课并不难,学生往往被书中提到的所谓少子、多子、飘移、扩散等次要问题所迷惑,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有些问题是半导体材料本身存在缺陷导致的,人们为了克服这些缺陷而想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所以,模电中有许多是人们想出的技巧和主意。从三极管三个电极连接的都是金属的角度来看,金属中只有自由电子的定向流动才有电流,金属中哪有什么空穴之类的东西,如果把人们的视线停留在三极管的内部,那一定使人们不容易理解,如果你跳出来看问题,你就会理解科学家当时为什么要发明它,也会使你豁然开朗。但是,从设计者角度来看,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很多了,否则,你设计出来的器件性能就没有人家设计的好,当然也就没有市场了。如果谁能找到一种材料,而这种材料的性能比半导体特性还好,那么他一定会被全世界所敬仰。所以,学习模电的时候,一定要用工程思维来考虑问题,比如,为什么要发明它?它有什么用途?它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它有哪些不足?人们是如何改进的?等等。

再谈可控开关:

三极管要工作在饱和或截止状态,此时C和E之间相当于可控开关,B极加输入信号,为了防止三极管损坏,B极要接限流电阻,余下的问题就是,所控制的负载应接在C极还是E极?它的功率有多大?驱动电压多大?电流多大?你选的三极管能否胜任?不胜任怎么办?改用什么器件?低压和高压如何隔离?等等。

再谈信号的线性放大:

这种情况下,C极电流是B极电流的β倍,以三极管放大电路为例:

(1)直流工作点问题,为什么要有直流工作点?什么原因引起工作点不稳定?采取什么措施稳定直流工作点?

以NPN管子为例,共射、共基、共集电极三个电路的直流都是一个方向。无论三极管电路的哪种接法,它们的直流电流方向都是一样的,输入(发射结)加入微弱交流小信号后,只能使这些输出回路电流发生扰动,总体上不能改变这些电流的方向,但是,这个输出回路电流中有被输入交流信号影响的扰动信号,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扰动的信号(输出交流信号),这个扰动的信号比输入信号大,这就是放大,也可以说,放大其实是输出回路电流受输入信号的控制。

如果直流工作点设置合理时,那个扰动信号就与输入交流小信号成比例关系,而且又比输入信号大,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2)交流信号放大问题,共射极、共集电极、共基极电路的作用、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如何克服电路的非线性?为什么共射--共基电路能扩展频带?为什么共集电极放大电路要放在多级放大电路的最后一级?多级放大电路的输入级有什么要求?人们在集成电路中设计电流源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克服直接耦合带来的零点漂移?为什么要设计成深负反馈?其优点和问题是什么?深负反馈自激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是电路的结构性相移?什么是电路的附加相移?什么情况下电路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间出现附加相移?等等。

(3)集成运算放大器,为了克服半导体器件的非线性问题(不同幅度信号的放大倍数不一样),人们有意制成了高增益的集成运算放大器,外接两个电阻就构成了同相或反向比例放大电路,这时整个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就近似与半导体特性无关了(深负反馈条件下),放大倍数只与外接的两个电阻有关,而电阻材料的温度特性比半导体材料好,同时线性特性也改善了。在计算的时候注意运用“虚短”和“虚断”就行了,模电学到这里那就太简单了,所以,如果不考虑成本时谁还会用三极管分立元件组成的放大电路,还得调直流工作点。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其它应用还很多,如有源滤波器、信号产生电路等。

负反馈自激振荡与正弦波产生电路的区别

负反馈自激振荡是由于某个未知频率信号在反馈环路中产生了额外的180度的附加相移,负反馈电路对这个频率信号来讲就变成了正反馈,同时,对这个频率信号的环路增益又大于1,这种情况下,负反馈电路就自激了(对其它频率信号,此电路还是负反馈)。而正弦波振荡电路是人们有意引入的正反馈,可以说对无数个频率信号都是正反馈,既然这样,环路中就不用有附加相移了,但是,这样的信号太多了,所以,人们需要在反馈环路中设计一个选频电路来选择某一个频率信号,当然,对被选取的信号来讲,这个选频电路就不需要有额外相移了。

来源:知乎 - 李泽光,《信号与系统分析和应用》作者,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 ://www.zhihu.com/question/36475338/answer/81229987

个人认为作为科普类文章没大问题,作为专业教材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人家说模电是黑科技,比较难学,李老师说好学,看完了李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模电比斗地主好学:

【信号与系统】威力强大的两个例子:

网友B:
这个确实可能是真的,有汽车行业的引擎测速和检测仪器,配合震动传感器,靠的应该就是傅里叶

网友C:
"隆隆声说明轴承上有大棱子;吱吱声是有小毛刺",这只是一种形容法的表述。

网友C:
轴承,电机,传动等是可以测试的.

网友C:
常用的仪器是 Dynamic analyzer

网友C:
真晕了,中文的竟是敏感词,只好发英文

网友C:
里面的数**算就是FFT

网友C:
不好意思管理,说是有敏感词,只好分开发,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隆隆声说明轴承上有大棱子;吱吱声是有小毛刺",这只是一种形容法的表述。

傅里叶变换当然有用,而且应用超级广泛,相关专著就成大把的!

但是人家举这个例子我觉得有点书呆子!
轴承坏了,听声音就能听出哪坏了,用的着跑去做傅里叶分析?工厂里机械维修师傅有几个懂傅里叶理论的?
黑匣子问题,如果只是想知道附近有没有,估计一台收音机的事!难点是精确定位,马航实际用的是米国的声波测试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傅里叶变换当然有用,而且应用超级广泛,相关专著就成大把的!

但是人家举这个例子我觉得有点书呆子!

关于这个,应该会有频谱对比的,比如仪器可以收录完好新出厂频谱,和各种异常状态的频谱,如果旧机器按照某种测试表准,仪器测试出异常的频谱成分,则可以根据这个异常的频谱初步判断是哪一种类型的磨损,比人耳要灵敏得多

网友D:
二极管三极管那段写的太长,看的头晕,不过是好文

网友E:
我觉得这人的**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人的**挺不错的

观众喜欢看没有公式,全是汉语文字的**,推荐看胡斌的速成细列!

公式的魅力是简洁而精确!例如那段长文扯了半天饱和,估计观众还是晕头转向,不知所云。如果用简单的公式写出来,就是两个饱和判据,真是一个公式胜千言!

网友F:
确实是好文,二个结,三个区的半导体机理搞清了。就明白了。漂移与扩散。跟电子管控制差不多。只少对NPN型的。以电子传输电流的。

楼主:
关于傅里叶分析的微分性质,包括老奥在内众多教科书都在偷工减料走捷径,使用综合式而非分析式来证明!优点是得到结论速度特别快,缺点是错过了对其性质和局限性的理解!

网友:
经常在用,难不成分析动平衡和振动之类的用手摸不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于傅里叶分析的微分性质,包括老奥在内众多教科书都在偷工减料走捷径,使用综合式而非分析式来证明!优点 ...

只看结果的话,我的理解是时域微分丢直流,频域微分丢冲激,不光微分好像积分性质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网友H:
其实就是说,低频声音意味着大问题,高频率小音量的可能是级别不高的故障。就这个意思。还要套上一个美丽的学术套套:傅立叶变换。其实就是听音调啦。。。。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观众喜欢看没有公式,全是汉语文字的**,推荐看胡斌的速成细列!

公式的魅力是简洁而精确!例如那段长 ...

我相信任何一个老师把公式写在黑板上之后,都是要用嘴再说一大段全是汉语文字的话来解释这公式背后的现象的。除非他是世上第一个从无到有写出这个公式的人,否则那公式并不反映一个老师的能力,谁都会写。反而是这一大段全是汉语文字的话更能说明这个老师会不会教。

网友J:
要心存敬畏之心。

网友K:
这个李老师讲得很精彩,国人只要把majiang,吃喝的技术拿出八分之一来研究科学,整个地球必定翻天覆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相信任何一个老师把公式写在黑板上之后,都是要用嘴再说一大段全是汉语文字的话来解释这公式背后的现象 ...

其他的暂时不表,既然这种叙述方式很好很精彩,想必各位是看懂了,那么请根据上文,给出管子饱和与否的判断依据!

拜托千万别拿个输出特性图,说左边是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心存敬畏之心。

他忽悠你,你还敬畏,是谦恭还是傻?

例如最后一段所谓的自激振荡与正弦振荡的区别!明明是一个东东,他愣是搞出个区别,区别居然是“某个”和“无数”个?!!!?

如果按照习惯,把振荡系统分成有源放大和无源反馈两部分的话,他说的某个信号通过的是无源反馈,而无数个信号通过的是有源放大!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两种振荡的共同的特点!显然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高论“站在发明者的角度看三极管的发明”,“站在使用者的角度看三极管的应用!”.这不是废话吗?

按照这个逻辑造句太容易了,例如
“站在经销商的角度看三极管的价格”!
“站在工艺师的角度看三极管的封装”!
“站在维修师的角度看三极管的损坏”!
“站在设计师的角度看三极管的参数”!
“站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他的暂时不表,既然这种叙述方式很好很精彩,想必各位是看懂了,那么请根据上文,给出管子饱和与否的 ...

我认为,那篇**的作者并没打算让读者根据他写的内容给出管子饱和与否的判断依据。或者说就这位作者所面对的问题而言,把晶体管说到那个程度已经够了。你为了说模电就要先说电子自旋,这只是你自己风格,别人也有别人的说法。

另外,先别管于丹怎么理解孔子了,说说你是怎么理解孔子的?

你敢说出来,我就敢把你从讲台上轰下去。不论谁说,我都敢肯定孔子当年不是那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那篇**的作者并没打算让读者根据他写的内容给出管子饱和与否的判断依据。或者说就这位作者所面 ...

大锅,你的文本编辑漂亮,外观上没的说。

楼主:
观后感有两点:
一是写作方法,这个可能是模仿analog dialog,或者是课堂教学,口语和书面语区别是前者显的啰嗦,导致内容比正常写法扩了2倍以上。
二是引导式教学,我也看过几本外国教师写过类似的书籍,比较就知,你这模仿的是形像神不像,说难听点,就是看不出来这个学生聪明好问,相反,学生有点傻。对于中学生还能理解点,如果成年大学生还这样搞,自学能力简直碉堡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观后感有两点:
一是写作方法,这个可能是模仿analog dialog,或者是课堂教学,口语和书面语区别是前者显的 ...

我这样写东西,确实废话会比较多。

我也把握不好到底把学生定位成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至少目前从computer00反馈的情况看,有基础反应快的人可能是看不下去这个东西,过多的废话让人有又臭又长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样写东西,确实废话会比较多。

我也把握不好到底把学生定位成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至少目前从computer0 ...

你初中化学学的不错啊,这样居然都能给配平了!

感谢指正,你肯把我写的东西当回事我很感激。
这个化学式,真是笑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初中化学学的不错啊,这样居然都能给配平了!

你确定这个功率电阻也是常见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初中化学学的不错啊,这样居然都能给配平了!

这样处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确定这个功率电阻也是常见的??

我最早是N年前买的一个收音机套件中看到这个1/6瓦数的,这给我的印像很深。现在在某宝上能搜到这个规格,但为什么会有这个规格我也不清楚。下面这个某宝截图上还写了1/6W=0.125W,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最早是N年前买的一个收音机套件中看到这个1/6瓦数的,这给我的印像很深。现在在某宝上能搜到这个规格, ...

大哥,你逗我玩呢,害的我快怀疑人生了,不得不打开手机计算器,看看1除以6到底等于几!

不过再国内,可以说是无奇不有啊,想咋玩就咋玩啊:

楼主:
直接在原式上加3个2不就得了???

网友L(2018-09-01):
引用 楼主:
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较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惯例或传统的沿袭!由于ω经常和j成伙出现,所以傅里叶 ...

感谢大家针对我写的内容进行讨论,请提出意见和建议。F(jω)和F(ω)它们两个是有区别的,建议看看我写的《信号与系统分析和应用》书上内容,另外,打破俗成才能创新。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他忽悠你,你还敬畏,是谦恭还是傻?

例如最后一段所谓的自激振荡与正弦振荡的区别!明明是一个东东,他 ...

负反馈自激是只有一个不知频率的信号产生正反馈,从而自激,而人们引入的正反馈可能有无数个频率信号都能自激,但是,人们在正反馈回路中加入选频电路,这样就只能选出一个频率信号,这里是有区别的,但是,产生自激都是因为正反馈。

网友L:
引用 楼主:
高论“站在发明者的角度看三极管的发明”,“站在使用者的角度看三极管的应用!”.这不是废话吗?

按照这 ...

到今年,半导体三极管的发明已经有71年了,可是学生们在网上还问“三极管的原理书上都讲不清楚,为什么能被制造出来?”等问题,这说明我们目前的教学和教材存在着问题,如何让学生弄懂知识是我们教师的责任,只要写出的东西能让学生理解和掌握,我就满意了。到目前为止,还有多少人去搞三极管的发明?其实绝大多数人学习以后都从事应用工作,所以,从不同角度来看三极管的问题,可以使学生的思维发散和扩展,也能使大多数人了解三极管的发明和使用,而不致于纠结目前的教材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都钻进三极管内部大谈什么粒子和结构,这对于从事应用的人其实没有必要,他们只要了解三极管怎样使用就行了,所以,我们既要了解发明三极管的目的,又要了解它的应用,这才是我写这篇**的目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傅里叶变换当然有用,而且应用超级广泛,相关专著就成大把的!

但是人家举这个例子我觉得有点书呆子!

轴承好坏是用仪器测的,以前,我们国家有好几个轴承仪器厂,现在就多了。大型轴承厂轴承出厂前都要测试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他忽悠你,你还敬畏,是谦恭还是傻?

例如最后一段所谓的自激振荡与正弦振荡的区别!明明是一个东东,他 ...

我再说说负反馈自激问题和正反馈的问题。在负反馈电路中,人们本来引入的是负反馈,负反馈通常是针对中频段信号的,这种情况下,假设反馈环路对中频段所有信号的附加相移为零,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附加相移,但是,对于高频(或低频信号)它在反馈环路中走一圈的附加相移就不为零了,对于高频信号来说这与三极管的结电容有关(想必大家是知道三极管高频小信号模型的),一个三极管最多移相是90度(不包括结构性相移),反馈环内如果存在多级放大电路(大于等于3级),那么,就有一个不知哪个频率的信号(当然你可以用仪器测量出来)在环内就会产生180度的附加相移,这时,对于这个频率的信号,此电路就不是负反馈而是正反馈(当然对其它频率信号还是负反馈),如果环路增益也满足一定条件,则,这个电路就会自激,电路就会输出这个频率信号。而正弦波产生电路是人们特意引入的正反馈,如果是在中频段引入正反馈,那当然不需要在环路中产生附加相移,这样,就有无穷个频率信号都能自激,当然,我们要选取一个频率,所以,人们在环路中加入选频网络,被选上的频率信号就没有相移,而使其它频率信号产生相移,那这样,只有被选上的这个频率信号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