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76E003单片机例程里的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8-01-31):
该单片机是16位的PWM,占空比放置数在PWMxH和PWMXL里,如下例程:
       PWM_IMDEPENDENT_MODE;
       PWM_CLOCK_DIV_8;
       PWMPH = 0x07;
       PWMPL = 0xCF;

       PWM0H =0x07;
       PWM0L = 0xF0;
为什么PWM0H和PWM0L不是放进0XFFFF,PWM输出才是高电平输出,怎么才放到0X07D0,PWM就高电平输出了?请各位赐教。

网友A:
PWM0H和PWM0L是占空比值要小于等于PWMPH,PWMP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0H和PWM0L是占空比值要小于等于PWMPH,PWMPL

谢谢。但频率一定的情况下,PWMPH和PWMPL是不能变的,像例程0x07CF,频率是1K。那么PWM0H和PWM0L的取值范围只能是0x0000到0x07D0,并不是0x0000到0xFFFF,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16位PWM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频率一定的情况下,PWMPH和PWMPL是不能变的,像例程0x07CF,频率是1K。那么PWM0H和PWM0L的取值范 ...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应该是最高16位精度,这个精度是由PWMPH、PWMPL的值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应该是最高16位精度,这个精度是由PWMPH、PWMPL的值决定的。 ...

哦,这样子吗?那新唐单片机N76E003就比不上STM8S003了,STM8S的无论在什么频率下,PWM值都是16位的,加载值都可以在0-65535范围,是真正的16位PWM,况且PWM用不同的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不同的频率。但新唐的全部PWM就只有一个相同的频率。

网友B:
说是16位的PWM,那肯定是16位的,不会是你说的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