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变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31):
大家天天说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希尔波特变换,等等,这个变换是啥意思?

网友A:
频哉的指标要在频哉里处理的需要。比如数字滤波。根据时域信号,经过正变换,得出频域的值,根据指标要求,处理频域的值,再进行反变换。就是目标信号了。说白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同一事物,在不同角度看得出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哉的指标要在频哉里处理的需要。比如数字滤波。根据时域信号,经过正变换,得出频域的值,根据指标要求, ...

我是说这个东东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一个正交体糸,转换成另一种正交体糸的手段或工具。

网友B:
自变量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变量的转换?

变换是“函数”概念的推广,函数是数值到数值的映射,而变换是函数到函数的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