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光耦MOC3083无法控制双向可控硅BTA16-600B的问题

楼主(2018-01-31):
我用的是MOC3083手册给的电路图,其中Rin用了1K 此外在与非门和光耦之间又加了一个LED作为控制端是否生效的指示灯,与非门另一侧接32单片机
但是使用后发现无论单片机那里发0还是1都无法将可控硅关断

后来我直接把5V接到了与非门与LED中间,按道理 两侧都是5V 光耦不可能工作,但是可控硅那边依然是接通的状态
我看BTA16-600B手册上说可控硅G脚正常要50mA以上的电流才能让它导通 光耦换了新的也是这个样子 看起来又不太像光耦坏掉
请大神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网友A:
检查1~2脚电流有否>5mA,满足了才有可能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1~2脚电流有否>5mA,满足了才有可能动作

现在是小于5mA的状态下 46脚之间有电流导致可控硅工作 如果大于的话 他不就更应该工作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小于5mA的状态下 46脚之间有电流导致可控硅工作 如果大于的话 他不就更应该工作了嘛???
...

可控硅负载是交流的吗?必须交流. 直流的不行.
把1,2脚全跳开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负载是交流的吗?直流的不行.
把1,2脚全跳开是什么情况.

是220V交流啊 我是把12脚带上限流电阻和外加的LED指示灯后 两侧都接5V 保证它不工作的情况下 看可控硅会不会导通 结果发现依然导通 我在下面贴上我的原理图(可控硅是双向的 原理图里是单向的凑合着用的)

我给P4的4脚接的5V电压

楼主:
正常情况下P4的1脚OUT接单片机输出的控制信号 用跳线帽决定带/不带与非门 在4脚接5V的情况下 可控硅也在工作 这是为什么

xch
楼主这坑挖的好。

网友:
如果是5V系统,把1K换成470R或是360R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光耦串1K电阻会导通不完全。

网友B:
不能关断? 意思是 接入负载工作后,无法关断可控硅么? 可以说一下接入的是什么负载,考虑是不是负载引起的可控硅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关断? 意思是 接入负载工作后,无法关断可控硅么? 可以说一下接入的是什么负载,考虑是不是负载引起 ...

负载是个卤素灯 加热用 插排开关一按下 灯就工作,和光耦那边的控制没关 如果限流电阻过大 正常46脚不是不应该输出电流吗 可控硅也不应该工作才对

我单独焊了一个可控硅把控制级单独引出来悬空 这时候灯就不工作 然后我把控制级串了一个330欧电阻 用碰触的方式接220V电源 碰上的时候灯就亮 离开时灯可以灭 而且串联的电阻貌似还有要求 之前试了一个几K的电阻就不能让可控硅工作……

网友C:
你可控硅脚反了,1和2脚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控硅脚反了,1和2脚要换

我用的是双向可控硅 面对器件有字的那面 从左数3脚为控制端 12脚不是等效的嘛? 图里那个只是个参考 因为画原理图时没找到双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双向可控硅 面对器件有字的那面 从左数3脚为控制端 12脚不是等效的嘛? 图里那个只是个参考 因为 ...

你实际原理图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实际原理图是怎样?

这是我的图 我用万用表看了下 13是短路状态 从元件上看1和2不一样 但是我从网上查双向可控硅 都说1和2互换没问题啊 只要注意3别接错就行了 而且看图里除了两个电阻阻值不太匹配 在交流状态下 互换过来没看出有什么区别啊 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图 我用万用表看了下 13是短路状态 从元件上看1和2不一样 但是我从网上查双向可控硅 都说1和2互 ...

如果你实物原理图是这样那就错了,你不信把1和2脚调换就好了,我公司都这样的方案批量几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图 我用万用表看了下 13是短路状态 从元件上看1和2不一样 但是我从网上查双向可控硅 都说1和2互 ...

网上说的1和2可以互换意思是电流方向,但3脚相对的还是1脚,不能是2脚

网友D:
检查可控硅的引脚是否用对。

网友E:
1是触发

网友F:
15楼正解,你的问题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说的1和2可以互换意思是电流方向,但3脚相对的还是1脚,不能是2脚

我换过来了 然后那个卤素灯成功的不亮了
我也按照上面说的 把光耦的限流电阻改成510欧姆了 然后LED指示灯可以闪烁显示 但卤素灯那边一直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楼正解,你的问题解决了吧?

还是没有……看19楼 已经把光耦限流电阻调小 可是光耦现在又不能启动可控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换过来了 然后那个卤素灯成功的不亮了
我也按照上面说的 把光耦的限流电阻改成510欧姆了 然后 ...

5v供电建议LED并联关系(不是直接并联),当然串联也可以,再减小电阻就可以导通,但这样真不建议,因为不同led压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供电建议LED并联关系(不是直接并联),当然串联也可以,再减小电阻就可以导通,但这样真不建议,因为 ...

万分感谢!

我把限流电阻改成360欧也不行 刚才试了下把LED短路已经可以了 看来确实是电压不够

再次表示感谢 解决我老大的问题了

网友G:
光耦的输入端是发光二极管,一个发光二极管点亮要2.2v到2.7v,光耦的要高些,高亮发光二极管要低些,两个串联发光二极管要可靠点亮要5v左右的电压,你的光耦,再串联一个发光二极管,还有电阻,再用门电路输出驱动,能点亮吗。
还有前面,可控硅BTA16的中间2脚是接高压端的,3脚触发是相对于1脚的,1,和2脚不能互换。

网友H(2018-07-04):
BTA16一般触发电流在IGT3:10~25mA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看你图纸上画的可控硅引脚,发现阴极与阳极是反的,导致可控硅未经过光耦直接导通,可控硅引脚跟你自己画的图纸分别为1阴极(K)  2 阳极(A)  3 门极(G)。2光耦输入端电阻R12,1K阻值较大,更换为270R/或者为390R比较合适。

网友I(2019-06-06):
引用 网友C:
你看我的电路图,实际批量应用的电路图,led是与光偶并联关系(不是直接并联),你led与光耦串联并且电压 ...

这个 图纸感性负载 是否需要 RC 吸收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个 图纸感性负载 是否需要 RC 吸收电路

我那个输出是接电热管的,纯阻性,RC吸收部分没有贴出来,实际是有的

网友J(2019-09-04):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看19楼 已经把光耦限流电阻调小 可是光耦现在又不能启动可控硅了…… ...

您好,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解决了

网友J(点评):
没有解决,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J:
您是怎么解决的呢?可以加个qq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J:
1442990980这个是我qq,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是怎么解决的呢?可以加个qq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上面都有说了啊 一个是我5V供电在光耦上又串联了一个LED 导致电压不够 后来把LED短路就好使了 再就是就算双向可控硅也不能随意换1、3脚的位置 必须按照标准接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