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按键如何保证一致性

楼主(2018-01-31):
本人做一个产品,使用电容按键驱动IC为赛普拉斯的:CY8C4014LQI-422,目前已经做了几次试产了,但现在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同一板子,同一个程序,同一个ITO膜,如果使用不同批次的结构件,触摸的灵敏度就会不一样。  按键的触摸灵敏度一致性不是很好,  请问各位大神有做过这样的产品吗?   求解,需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A:
材料不同导致的离散性很正常,取合适的灵敏度保证最劣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即可。

网友B:
你是自动调节灵敏度还是人工调节呢,我之前用过Cypress,4124的。用的PEDOT。

网友C:
我用了国产芯片

网友D:
可以用我们的PEDOT 电容式触摸 提供软硬件 Total solution 方案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动调节灵敏度还是人工调节呢,我之前用过Cypress,4124的。用的PEDOT。

人工软件调节,可以自动调节吗。
PEDOT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我们的PEDOT 电容式触摸 提供软硬件 Total solution 方案

PEDOT没听说过。

我用的是ITO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不同导致的离散性很正常,取合适的灵敏度保证最劣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即可。 ...

材料是一样的,就是每次来料批次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是一样的,就是每次来料批次不一样。

你能保证介电常数等参数每次都严格一致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工软件调节,可以自动调节吗。
PEDOT是什么

就是PET上印刷导电材料。自动调节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灵敏度产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保证介电常数等参数每次都严格一致么?

能保证每次来料都在一个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我们的PEDOT 电容式触摸 提供软硬件 Total solution 方案

我电话13243743961 ,可以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保证每次来料都在一个范围内。

那按照最劣情况设计就是。

楼主(2018-07-10):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动调节灵敏度还是人工调节呢,我之前用过Cypress,4124的。用的PEDOT。

我用的也是Cypress,CY8C4014LQI-422 ,PEDOT 有联系方式吗 。 我现在用的是ITO膜有问题。

网友B(2018-09-28):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也是Cypress,CY8C4014LQI-422 ,PEDOT 有联系方式吗 。 我现在用的是ITO膜有问题。 ...

加我微信吧  18661071907,我用了好几年了  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