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PWM芯片怎么检测是否带负载

楼主(2018-01-31):
开关电源PWM芯片有空载和负载工作模式,那么芯片检测是否带负载是通过反馈回路还是主回路来检测的呢,具体是怎么个过程,请教各位好友

网友A:
输出有关负载就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有关负载就有电流

这个输出电流是通过反馈回路到芯片,还是通过主回路到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电流是通过反馈回路到芯片,还是通过主回路到芯片呢

输出电流那要看看芯片电路,有些芯片只负责PWM升压,不负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那要看看芯片电路,有些芯片只负责PWM升压,不负责输出

开关电源输出反馈通过光耦,输出和整流部分用变压器隔离,输出电流变化了那么变压器初级电流也会变,我看了一个电路用的是OB2263,sensor引脚能检测初级电流的变化,但负责检测空载和负载的引脚FB接在了光耦的接收端,FB应该检测不到输出电流的变化,不知芯片到底是怎么知道带不带负载的,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B:
会对输出电流进行采样,通过反馈回路进入芯片达到控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对输出电流进行采样,通过反馈回路进入芯片达到控制效果

我看的这个电路,反馈回路接光耦和TL431,接负载时如果输出电压不变只有输出电流变化,那么光耦的发射二极管端也应该不变,因为TL431的参考端电压不变,所以输出电流的增大应该不会反馈到芯片,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好多控制芯片是有电流检测功能的, 可以用来检测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的这个电路,反馈回路接光耦和TL431,接负载时如果输出电压不变只有输出电流变化,那么光耦的发射二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的这个电路,反馈回路接光耦和TL431,接负载时如果输出电压不变只有输出电流变化,那么光耦的发射二 ...

你说的这个只是电压反馈环节,用来稳定输出电压的,是单个闭环控制;

带有电流控制的一斑都是双闭环控制,专门有电流检测反馈的管脚

网友E:
一般像UC3842与UC3843这样的芯片本身是无法检测是否带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只是电压反馈环节,用来稳定输出电压的,是单个闭环控制;

带有电流控制的一斑都是双闭环控制 ...

谢谢,我又研究了一下,当变压器的次级电流变化时应该是芯片的sense引脚检测的电流,因为它和变压器的初级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