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手ubuntu下安装libusb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01-31):
操作系统:ubuntu 16.04安装软件:libusb

百度了一下网上大部分linux安装libusb都是去官网下载源码 然后按照里面的INSTALL文件说明
./configure && make && make install 安装
注意事项1:如果这样安装的话前提是必须安装: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dev 否则是按照不了的。
               一定要先安装这个。
其实ubuntu软件库中本身就有libusb
我们可以直接执行命令就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0-dev可以了
在调用的时候libusb文件路径:
注意事项2:在使用libusb的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是:#include <libusb-1.0/libusb.h>
注意事项3:编译时使用 gcc  fileusb.c -lusb-1.0  ,一定要加上-lusb-1.0 否则编译不过去

由于很少使用ubuntu ,所以如果以上有错误的还请见谅。
不喜勿喷,谢谢。

网友:
还没有在Linux开发过单片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