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定时器1设置T1M=0怎么没看到时钟1/12的效果

楼主(2018-01-31):
void init_timer0()
{
        TL0=0;
        TH0=240;
        TL1=0;
        TH1=0;
        TIMER0_MODE2_ENABLE;
        TIMER1_MODE1_ENABLE;
        CKCON=0x08;
        P2S|=0X04;
        set_TR0;
        set_TR1;
}

这里将T1M设置为“0”了。在实际应用中相同程序,T1M=1和T1M=0两种情况下相同时间的计数值没有变化。按说T1M=0,实际计数器的时钟是系统时钟的1/12

网友A:
T1M是哪个寄存器,没看到你在程序中表现出来的。

网友B:
你这个跟官方的例子写法不一样啊。

网友C:
        TIMER0_MODE2_ENABLE;
        TIMER1_MODE1_ENABLE;
早期版本的库里面这两个定义是错误的。1.0.4库是正确的

网友D:
玩这个,一定要把库函数更新到最新版。

网友D: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N76E003_BSP_Keil_C51_V1.0.5.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