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8-01-31):
N76E003使用Nu-Link下载程序时,为什么用3.3v供电时可以下载,但是用5v供电就下载不了呢。最下系统就在复位引脚和GND之间加了一个10uF电容。

串电阻的话,要不要外部供电?还有可以在5V环境下调试吗?

楼主:
有个大神给出了解决办法,用Nu-Link的5V供电下载程序时,在Nu-link的5V和板子的5V之间串联一个20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具体为什么还在学习。

网友A:
驱动能力不够吗?也不应该的,是不是不支持5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不够吗?也不应该的,是不是不支持5V呢?

支持5v,之前用这款下载器给其它新塘的MCU下程序都可以。就是给这个N76E003下载不行。串了个电阻就行,有人说是逻辑电平不兼容问题。

网友B:
Nu-Link 有3个版本,你需要用带电平转换接口的、功能最全的 Nu-Link-Pro
正品商品链接: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520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Link 有3个版本,你需要用带电平转换接口的、功能最全的 Nu-Link-Pro
正品商品链接: http://www.szlcs ...

哈哈 好

网友C:
有意思,还要这种事情。不是直接用nulink供电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还要这种事情。不是直接用nulink供电下载吗

是直接用Nu-link供电的,但是用nu-link的3.3V供电可以下载,用5v供电就不可以下载。在5v输出加了个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