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米手表拆解求助

楼主(2018-01-31):
拆解了华米手表,求各位大神看看这颗是什么IC?

网友A:
图在你C盘里,要上传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在你C盘里,要上传才能看到.

T叔,现在你们能看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现在你们能看到么?

这种编号多半是厂家自己做的,不是通用芯片,去原厂维修点修吧.

网友B:
华米手表用的那家的蓝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米手表用的那家的蓝牙啊?

原来小米手环上用的是Dialo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小米手环上用的是Dialog的。

米动青春版用的是Dialog的 DA14580,但是华米AMAZFIT运动手表不是,他的是用的ROADCOM(博通) BCM43438 WIFI+BLE  moud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米手表用的那家的蓝牙啊?

米动青春版用的是Dialog的 DA14580,但是华米AMAZFIT运动手表不是,他的是用的ROADCOM(博通) BCM43438 WIFI+BLE  mou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