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无线电充电qi协议,请教问题?

楼主(2018-01-31):
stm8 单片机如何实现无线电充电通信的呢?他是采用哪种通讯的呢?QI协议只是告诉发哪些数据包,那对应的stm8自身控制从哪采集数据与发送数据的呢?求教高手解答!

网友A:
你去下载那个协议啊,看看人家怎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下载那个协议啊,看看人家怎么要求

协议有啊,QI 的啊,不知道mcu端要通过什么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协议有啊,QI 的啊,不知道mcu端要通过什么接口

协议上说什么接口了吗,没说就是跟接口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上说什么接口了吗,没说就是跟接口没关系啊。

协议,电源接收端发送到电源发送端接口

5.2 Power Receiver to Power Transmitter communications
interface
5.2.1 Introduction
The Power Receiver communicates to the Power Transmitter using backscatter modulation. For this
purpose, the Power Receiver modulates the amount of power that it draws from the Power Signal. The
Power Transmitter detects this as a modulation of the current through and/or voltage across the Primary
Cell. In other words, the Power Receiver and Power Transmitter use an amplitude modulated Power
Signal to provide a Power Receiver to Power Transmitter communications channel.
5.2.2 Physical and data link layers (PRx to PTx)
This section defines both the physical layer and the data link layer of the Power Receiver to Power
Transmitter communications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