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直流无刷电动工具,电机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的好处

楼主(2018-01-31):
请教:直流无刷电动工具,电机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的好处,谢谢

网友A:
虽然控制理论是一样的, 这个好象没有用三角形接法的.

网友B:
电动工具三角形 和星形接法都有啊  两者都用过  大电流的好像是三角形

记错了 都是三角形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