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问题

楼主(2018-01-31):
STM32 下不了程序?F4系列

楼主:
keil5 开发工具,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楼主:
JLink Info: CPU halted Erase Done. Programming Failed!

楼主:
没有Jlink啊

楼主:
好像板载的有STlink

楼主:
大神来帮忙啊

网友A:
如果是STlink很好设置的。

网友B:
你这么菜,你会生成HEX吗?下载那个ST-link的专用烧录软件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网友A:
在setting 界面  选择 SW  频率默认即可。

网友A:
这一部分很重要 ,如果想下在后立即执行需要勾选红线框内的三个选项  然后根据自己芯片型号来选择flash大小

网友A:
这样就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谢谢了,可以了,感谢。

不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应该可以了吧

试过了,程序下载好了。

楼主:
这个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菜,你会生成HEX吗?下载那个ST-link的专用烧录软件

HEX会啊,我想直接用keil来下载方便点。

楼主:
感谢大家哈,问题解决了。

网友B:
http://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sw-link004.html
这个是下载地址,非常好用的,不仅可以下载,还可以备份芯片内的HEX文件。

好的,谢谢了,真是麻烦你了。

网友B:
你有什么编程器,就设置成什么就可以了